产品设计时,是不是磁珠加得越多对电源或者信号越好呢?

楼主:
大家在设计产品时,经常在电源输入输出端或者信号线上 适当的加入“合适的”磁珠。可以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但是,最近调试一个板子时发现几个问题,都是跟这个“磁珠”有莫大的关系,还请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1.DC-DC电源(转3.3V)输入端加入磁珠后,输入电压必须大于一定值时,单板才能正常启动。
  举个实例吧,如下图,DC-DC输入电压范围在4.5-55V之间,但是当输人12V时,输出只有2.3V。而去掉这个“磁珠”,即使输入只有8V,单板也可以正常启动(输出为正常的3.3V)。在不去掉磁珠的前提下,只有输入电压大于13V时,单板才能正常启动。

2.磁珠引起通信丢包。
  做的是网络产品,图中1.8V电压给变压器中心抽头供电。在做浪涌/静电测试时,发现会有大量数据丢包。而将这个磁珠换成0R电阻后,丢包现象有明显改善。
  对此,也有疑惑。

以上,还请高手解释解释。有点想不通了,怎么加磁珠还成为负担了。。。。。。。。

网友:
简单说,在信号回路中,差分信号用专用的共轭磁珠,根据信号频率选择合适的规格,频率转折点选1.4倍信号频率以上。如果是数字信号,则必须考虑沿特性,那转折频率需要根据后级电路对沿的要求(通带高限)来选择,转折点为通带高限的1.4倍以上。在电源回路中,要考虑线路噪声频谱、负载峰值电流、磁珠内阻等,且磁珠后面一定要接去耦电容。
何时用磁珠?信号回路存在外部长线,电源回路存在系统内噪声源和敏感电路。

网友:
磁珠,它的作用也就是电感。
DCDC电源,在输入侧,它的交流成份相当大,需要加大电容,特别是需要ESR很小的瓷片电容。如果不加电容,而是加了个电感,相当于把这部分的交流成份阻隔了,那么,在DCDC的开关导通时,它的输入侧的电压相当低。
这时不正常工作也在说难免。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不清楚电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A:
楼主说 “ 1.8V电压给变压器中心抽头供电 ” ,这个变压器是不是网络变压器呢?
如果这样,你在电路中加这个磁珠会阻碍信号的。

象这种电路设计,是死搬硬套的结果,电路设计要从原理着手,灵活使用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 “ 1.8V电压给变压器中心抽头供电 ” ,这个变压器是不是网络变压器呢?
如果这样,你在电路中加这 ...

变压器是网络变压器的。那您的意见呢?觉得原理何在?因为考虑到1.8V也给主芯片供电,此处加多一个磁珠也可以起隔离作用。。。有何不妥?并非是死搬硬套的。。。。

网友C:
磁珠是个高频损耗比较大的电感。既然是电感,当然在电路中会起电感的作用。所以,磁珠加入到电路中,有可能影响信号传输,可能造成失真,可能影响电源电压,等等。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有影响,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第二个问题感觉是0 欧电阻在比较宽的频带上衰减作用比磁珠好的原因

网友E:
磁珠可不能乱加,也不是越多越好,要在需要的地方选择正确参数的磁珠才行。用于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的磁珠就不同,不能乱用。

网友:
1.磁珠有频率的,如果磁珠的工作频率与信号频率重叠,会引起信号衰减
2.磁珠有功率大小和电流限制,电流大了以后,电阻分压的影响就大了
3.一般,磁珠只是作为小电流电路中使用
4.最为感性器件,与电容构成LC电路时,有LC震荡的嫌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磁珠可不能乱加,也不是越多越好,要在需要的地方选择正确参数的磁珠才行。用于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的磁珠就 ...

那您那边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链接 我在网上搜到的都是加了之后的好处 并未介绍有哪该加哪不该加?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二个问题感觉是0 欧电阻在比较宽的频带上衰减作用比磁珠好的原因

会不会是使用的磁珠是质量较差的那种  您是否有遇到或者看到类似的 关于磁珠引发的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珠是个高频损耗比较大的电感。既然是电感,当然在电路中会起电感的作用。所以,磁珠加入到电路中,有可能 ...

这方面知识理解不透彻,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使用的磁珠是质量较差的那种  您是否有遇到或者看到类似的 关于磁珠引发的不良

磁珠质量不好的到是遇到过,但这个问题的好像不是质量次
可以换好的磁珠进行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是网络变压器的。那您的意见呢?觉得原理何在?因为考虑到1.8V也给主芯片供电,此处加多一个磁珠也 ...

既然妥当还会丢失数据?

变压器的中点应该是交流地点,而你加个电感让它不是地了,影响数据是肯定的。

看看我的变压器是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您那边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者链接 我在网上搜到的都是加了之后的好处 并未介绍有哪该加哪不该加?谢谢了

这个需要掌握基本电磁兼容设计理论以及器件特性,简单的一篇文照猫画虎没什么用。遇到具体的问题,在思考后不妨来论坛发帖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使用的磁珠是质量较差的那种  您是否有遇到或者看到类似的 关于磁珠引发的不良

与此无关。

网友:
磁珠是抑制交流电流的,信号本来就是脉冲,加上这个信号不就变形了

网友:
老前辈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可以更换其他阻值的电感试一下,应该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