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放大电路,关于推挽电路有不解的地方请各位指点,谢谢!

楼主:
刚学放大电路,看《晶体管电路设计》学习中,关于推挽电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如图其他的地方都看的明白了,就是输入是负半周期的时候,上面的晶体管截止了以后(是否可看成为断路),那下面晶体管发射极的直流电压怎么得到?让下面的晶体管进入工作状态!

推挽型射机跟随器

推挽型射机跟随器

网友:
模电真是大头

网友:
由地到负载然后。。。。。

网友:
推挽跟随电路,0点处会有盲区,,也就是开关失真
其两个10电K阻是用来确定静态电流。
这种电路可以Multisim仿真一下,看看波形应该能帮助理解

网友:
“输入是负半周期的时候,上面的晶体管截止了以后(是否可看成为断路)”
事实上正是断路。

“那下面晶体管发射极的直流电压怎么得到?”
由输出处那个电解电容得到。电容放电时相当于一个电源。注意该电容已经充电到大约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楼上正解,电容储能

网友:
上臂导通时,对输出电容充电,充电电流流过负载形成正半周信号。
下臂导通时,对输出电容放电,放电电流流过负载形成负半周信号。

网友:
弄懂了谢谢各位同好的解答!

网友A:
要是没有电容,输出电路就不可用了?单片机的推挽输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电容,输出电路就不可用了?单片机的推挽输出是怎么实现的?

“要是没有电容,输出电路就不可用了?”

没有电容但有负载(通常是扬声器),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因负载对直流来说是个比较小的电阻。这种情况下负半周期PNP管没有电源,所以也没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有电容,输出电路就不可用了?单片机的推挽输出是怎么实现的?

“单片机的推挽输出是怎么实现的?”

单片机的负载,只要求单向电压(当然也只要求单向电流),和音频放大电路要求双向电压输出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推挽输出是怎么实现的?” 单片机的负载,只要求单向电压(当然也只要求单向电流) ...

您好,能详细讲讲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详细讲讲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吗?谢谢!

单片机I/O口结构与首帖电路大致相同,都是两管(BJT或MOS)对直流电源来说串联,两管联接处是I/O引脚。上面管子导通下面管子关断时输出高电平,下面管子导通上面管子关断时输出低电平,两管均关断时作为输入引脚使用。与首帖电路不同处在于上下两管分别驱动,负载不经电容即联接到I/O引脚上。故负载中要么流过电流(引脚高电平时),要么没有电流(引脚低电平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详细讲讲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吗?谢谢!

也有某些单片机I/O口是单端输出,把首帖电路上管代之以一个电阻,靠电阻上拉实现输出高电平,靠管子导通实现低电平。管子关断时可以作为输入引脚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I/O口结构与首帖电路大致相同,都是两管(BJT或MOS)对直流电源来说串联,两管联接处是I/O引脚。上面 ...

谢谢老师指导,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两管均关断时作为输入引脚使用”,两个管子都关断了,输入信号怎么流入单片机内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指导,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两管均关断时作为输入引脚使用”,两个管子 ...

两个管子都关断,就是高阻态。输入信号是从引脚流入单片机的。单片机内部另有个三态门,三态门的输入端接单片机引脚。在引脚作为输出使用时,该三态门关闭,对引脚没有影响。在引脚作为输入使用时,输出上下两管均关断,三态门打开,三态门的输出就反映了引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