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贴片铝电解电容如何焊接到PCB板上

楼主:
10芯积分
请教下贴片电解电容焊接,如何贴片铝解电容用锡焊死,电容底部和底板紧紧贴死,完全没有任何缝隙

网友:
方法随焊接技术而定
简单的办法,先焊盘上锡,把烙铁温度适当调高分别快速焊接,同时镊子要用力压
也有人用热风枪,但技术不高容易把周围器件或板子搞变形

网友:
焊盘上涂上助焊剂,如果是锡膏的话也接着涂上去,如果是锡丝的话,需要你用烙铁抹平。然后用镊子压住贴片电容的上面,用烙铁焊接咯。

网友:
PAD可以先上锡,然后用两个烙铁

网友:
焊盘先上锡,然后把元件放上去用热吹风,或者用镊子夹紧压住元件,然后烙铁快速加热焊一下

网友:
pad和电容脚都上锡,直接焊,要不留空隙的话,找同事帮忙,用两个烙铁同时加热,一次摁到底问题不大,塑料座可能会被烫化一点

网友:
你指的是大的贴片电解吧?先上一边锡,融锡然后用手按,手工焊不要追求这么高

网友:
先在焊盘上均匀涂上助焊膏,然后把贴片电解电容放上,利用烙铁先后加热电容两个管脚,注意烙铁不要放置太久,否则贴片座容易被烫坏!

网友:
把焊盘和引脚清理干净,一边一边的焊接吧!

网友:
这么高要求两个人来完成会相对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