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app振荡器一用电容耦合到下级就不振荡了

楼主:
如题,用clapp结构做正弦波振荡,刚开始测试挺好的,7.6MHz振荡频率,峰峰值1V,用104电容耦合到下一级时(下一级耦合点是差分对的一个输入端,有偏置电压7V左右)就不振荡了,难道只能直接耦合?变压器耦合不会弄啊

网友:
停振原因显然是负载太重了。
如果负载过重不是太多,可以设法加强振荡器的反馈量或者增加谐振回路Q值来解决。
如果负载过重太厉害,最好是加一级缓冲。

网友A:
缓冲可以直接用射级跟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缓冲可以直接用射级跟随么?

可以是可以,
但必须说明:缓冲级从振荡级取用的功率越小越好,也就是说耦合越松越好,这样对振荡级的影响小。那么缓冲级就应该具有比较大的电压放大倍数和比较大的电流放大倍数。如果单级射随则没有电压放大倍数。比较好的方法是射随之后加一级共射放大,而射随输入接到振荡电压尽可能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