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cardin6一起撸台3d打印机系列】之一 框架施工结束

楼主:
年前就拿到cardin6寄来的散件
拆开一看
我滴个神啊
各种螺丝螺母接插件
十几斤的个头
晒图的心情都没有了
还是玩儿lego科技系列去吧

很少接触这些个机械部件
好多东西叫不上名字
拖大家后腿了
把cardin大神的帖子反复看了几遍
吐槽一下,iqiyi视频总是看不了
终于有点眉目
断断续续的施工
今晚终于把主体结构搭起来了
上图

第一次做这种机械施工
满手的机油味道
打到最底
听见限位开关啪嗒一响

坐等电气布线了
希望后面能够正常打印吧

过程中也请教过cardin很多次
大神也不厌其烦指导了很久
不过还是有些槽点

譬如

限位开关貌似使用的黑色m2.5的螺丝
刚好合适开关的孔
但是模具的孔比较大
M3的螺丝才能稳固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
用M3的螺丝穿过限位开关了

这样才能勉强固定住
用黑色M2.5的话
内侧没有螺母,基本无法固定

譬如这个

顶角件
图纸上要求使用M4
实测M4没有可能穿透
遂放弃
反正是用来拉紧皮带的
直接手工拉紧

手被搓掉一层皮
限位开关的线也没焊上
到时候焊接又是一个苦差事

还有这个气动接头

不敢拿其他工具捅了
怕整大了以后没法固定
就这样bia在上面
基本也算比较稳固
不知道合不合适

坐等cardin出电气连接
希望能正常使用吧

网友A:
高大上的样子,被你一下就拉低的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样子,被你一下就拉低的赶脚。。。

阿达....
free怪蜀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大上的样子,被你一下就拉低的赶脚。。。

话说,安卓硬件平台,有啥好推荐的选型么?

网友:
爱奇艺的flash链接地址很奇怪  无法播放  因此在下面留了直接点击观看的地址。。。。

网友:
“满手的机油味道”

现在知道为何我视频中带着手套了吧

网友C:
图中标注的1和2都是风扇接口  但有不同
1接口中风扇是常转风扇  通电即转 是给散热器吹风的
2接口中的风扇则是安装在有导风口一侧的风扇  是在打印完底层以后才开启的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调节

网友:
气动接头的问题是我留的孔小了。。。。这个最好能上紧  如果怕暴力破坏到固件  那可以热吹风稍微吹一下  PLA会变软 然后拧进去 但要保持垂直  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D:
话说这个有组装乐高经验的人,能弄起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满手的机油味道”

现在知道为何我视频中带着手套了吧

同事说是为了录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个有组装乐高经验的人,能弄起来么?

这是两码事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事说是为了录视频

还真不是为了录视频带手套。。。工作的时候我都带着  讨厌油腻腻的赶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话说,安卓硬件平台,有啥好推荐的选型么?

你是打算做什么?开发?学习?产品?还是开发票骗老婆私房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做什么?开发?学习?产品?还是开发票骗老婆私房钱?

开发票骗老婆私房钱。。。哈哈哈  这都让你想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中标注的1和2都是风扇接口  但有不同
1接口中风扇是常转风扇  通电即转 是给散热器吹风的
2接口 ...

get,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话说这个有组装乐高经验的人,能弄起来么?

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满手的机油味道”

现在知道为何我视频中带着手套了吧

幸好家里肥皂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打算做什么?开发?学习?产品?还是开发票骗老婆私房钱?

,piapia阿达......
后面可能要定制一个安卓平板,用于控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标注的1和2都是风扇接口  但有不同
1接口中风扇是常转风扇  通电即转 是给散热器吹风的
2接口 ...

电机和效应器的限位开关接线能上张照片不?线序不是很清楚,怕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家里肥皂多啊

如果肥皂不幸掉落。。。。记得不要捡。。。。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效应器的限位开关接线能上张照片不?线序不是很清楚,怕会出问题

不会  你只要记得哪一根铝型材是X轴即可  至于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算Y和Z轴都无所谓  调平的时候怕自己乱连线不好调整而已  不影响使用

比如你打印测试时候发现一根轴对应的区域太贴近平台  你待知道这个轴是X还是Y还是Z不是  否则 怎么微调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会  你只要记得哪一根铝型材是X轴即可  至于顺时针还是逆时针算Y和Z轴都无所谓  调平的时候怕自己乱连 ...

呃,我是指开关上三个管脚和主控板上接口的接线顺序
开关三个管脚闭合或断开时,只有两个是导通的
没看到打印机的代码和电路,不知道代码是检测常闭还是常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呃,我是指开关上三个管脚和主控板上接口的接线顺序
开关三个管脚闭合或断开时,只有两个是导通的
没看 ...

哦哦  只链接两头的 中间的空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