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28335IO口的一个bug,进来看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
最近调试一个设备,出现异常。今天排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gpioxh&l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比方说gpio1h;gpio2h;gpio3h;…gpio5h;delay();gpio1l;gpio2l;gpio3l;.............
gpio5l.delay();把它们放到while(1)里面,就应该是这5个IO口产生几乎同频率的方波啊。可是我无意中发现,如果这样操作的话,会有两个引脚输出一些非常稀疏而且非常窄的脉冲,没有规律的。我换过IO口,并不是所有的IO口都会这样,只有一部分如此。但是呢单独操作其中一个IO的时候都是可以的。既然这样就排除了io初始化的问题,或者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各位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呢?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吗?或者你们发现28335别的bug也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 CS0、WR0、…… 这些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更大概率是你的问题而不是ti的。。
贴源代码呀。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经常发现,最后发现要么是示波器没有和c2000共地,要么是c2000旁边有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