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使用macroSD卡

楼主:
pyboard可以插TF卡,只要将卡格式化为FAT/FAT32格式就可以使用。插卡后,可以做为TF读卡器使用,只是速度稍慢(大约450k/s)。

如果不插卡,就会从内部flash启动,如果插卡启动,就会从TF卡启动,就像使用U盘启动系统那样。如果TF卡上有boot.py和main.py,在启动时也会自动执行。

内部flash的路径是"/flash",TF卡的路径是"/sd",区分大小写。

使用内部文件操作,需要先 import os

  • os.chdir(path)          修改路径
  • os.getcwd()             获取当前路径
  • os.listdir(dir)         目录列表
  • os.mkdir(dir)           创建目录
  • os.remove(path)         删除文件
  • os.rmdir(dir)           删除目录
  • os.rename(old_path, new_path)   文件改名
  • os.stat(path)           文件/目录状态
  • os.sync()               同步文件
  • os.urandom(n)           返回n个硬件产生的随机数

其他
  • microPython不能显示中文文件名和路径名
  • 文件操作后,不会立即更新到TF卡,需要从系统中安全移出磁盘后才会生效,如果不先移出磁盘,可能会丢失文件,甚至破坏TF卡上的文件系统。
  • pyboard有些挑卡,试过创见8G和OV 32G的都可以,但是十铨16G的就只能偶尔识别出来一次。所以如果你的TF卡识别不出来也不要紧,可能换一个卡就好了。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A:
用os.stat()查看输出信息如下,和我的文件内容也不一样,不明白什么意思?指点一下
>>> os.stat('/sd/12.txt')
(32768, 0, 0, 0, 0, 0, 967, 518051284, 518051284, 518051284)
>>> os.stat('/sd/TEST11.txt')
(32768, 0, 0, 0, 0, 0, 984, 3600, 3600, 3600)

网友:
>>> os.urandom(5)
b'\xfa\x86\x03MN'
>>> os.urandom(10)
b'Blg&]RF8_"'

用os.urandom()也感觉返回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s.stat()查看输出信息如下,和我的文件内容也不一样,不明白什么意思?指点一下
>>> os.stat('/sd/12 ...

stat()函数是查看状态,查看文件内容需要用文件操作函数。

比如:
f=open('12.txt','r')
f.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s.urandom()也感觉返回怪怪的

显示结果是这样看,b开头代表bytearray,\x代表后面是16进制,所以上面\xfa\x86\x03其实代表3个字节。后面MN就直接是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s.stat()查看输出信息如下,和我的文件内容也不一样,不明白什么意思?指点一下
>>> os.stat('/sd/12 ...

这个状态的返回值我也不是很理解,还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os.urandom()也感觉返回怪怪的

随机数的产生没有类型限制?字节字符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