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失效,CE击穿

楼主:
本来就准备做一个自举电路的,图中Q3和Q4都是同一个类型的三极管·!Q3是由单片机控制。最近在调试时发现一个问题,Q4经常被击穿,击穿后CE极电阻就1K左右,CB间的电阻也就1K左右!求大祸帮忙分析一下!Q3、Q4是PBSS2515,输入电压最高4.2V。

网友A:
电源电压多高?管子的耐压多高?载流和散热参数是否满足?弄清楚这些就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当然,前提是你的电路正确。
顺便一说,你画的电路图根本没法看,你自己看的舒服么?看看教科书上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你也应该怎么画。

网友B:
电路本身并不一定错了,可能你实物的排版以及走线的问题导致的,首先线路是否足够宽,其次散热是否够好,散热散不掉带来的温升也会影响管子的载流能力。最后你的管子你说是Q3Q4是同类型的。是什么类型的啊?耐压耐流啥的达到你的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本身并不一定错了,可能你实物的排版以及走线的问题导致的,首先线路是否足够宽,其次散热是否够好,散 ...

实际线路已经检查过了,这种情况也不经常出现,针对电路做过几天的压力测试,未发现有损坏的!参数已经确定过了哦,没有问题!目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静电问题,还需要再多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多高?管子的耐压多高?载流和散热参数是否满足?弄清楚这些就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当然,前提是你的 ...

参数已经确定过了,都在参数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本身并不一定错了,可能你实物的排版以及走线的问题导致的,首先线路是否足够宽,其次散热是否够好,散 ...

Q3,Q4是NPN的管子,PBS2515E。整个系统最大的电压是4.2V。测试过击穿的管子,几乎都是PN结击穿,CE间的电阻很小,BE间PN结失效,有两颗相当于800欧的纯电阻,而CE间的电阻在只有几欧或者几百欧。怀疑是因为基极电压过高(可能是静电),致使PN损坏。

网友B:
损坏是在运行过程中、还是在断电或开店的时候,还是手触摸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损坏是在运行过程中、还是在断电或开店的时候,还是手触摸时?

现象还不清楚哦,我做过几天的压力性测试,没有出现过这种故障。几种都有试过的,平时板子是软件部门在调试,故障率也不怎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参数已经确定过了,都在参数范围内!

如果电路和参数都正确,那就没可能会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路和参数都正确,那就没可能会坏!

坏是肯定坏了的,PN结都穿了,关键是坏的原因,压力性测试都做过,但是没有问题,目前最大的可能是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是肯定坏了的,PN结都穿了,关键是坏的原因,压力性测试都做过,但是没有问题,目前最大的可能是静电! ...

三极管不会毁于静电,仔细找原因,特别小心过流!
你认为你没问题,不过是你没意识到问题。

网友:
任何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电路的供电没有交代清楚,如果是实际电路要好好测量一下,到底问题在哪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象还不清楚哦,我做过几天的压力性测试,没有出现过这种故障。几种都有试过的,平时板子是软件部门在调 ...

那这个还真是说不准了,建议你着重测试一下管子那的电压,我怀疑是有可能过压或是过流,一般理论值可能在标称的范围内,不排除是元件工艺造成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