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芯片没查到,求助

楼主:
一个丝印L04B封装so23-5一个丝印G13封装so23-5
一个丝印A00B封装so23-5
另外请问有没有仕么丝印反查的网站

网友:
为仕么没人理 是我问的太低级了吗

网友:
不低级,说不定哪位网友就知道啊
也可拍个照片上来,是什么类型的电路,,大家帮你猜
so23-5一般电源芯片多些

网友:
有电路吗?或者照片???我现在猜测可能是稳压的芯片。

网友:
我暂时只能告诉你 最后一个是LMC7101BIM5NS

网友A:
然后第一个是LP2981IM5X-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第一个是LP2981IM5X-3.3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第一个是LP2981IM5X-3.3

还有一个丝印C13,封装sop23-5请问能查出来吗?你这个是怎么查的?凭经验吗,还是有那种丝印反查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