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嵌螺母,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如题,有这么样的一个需求,就是想把螺母固定在PCB板的背面,或者PCB板上做一个带螺纹的孔,请问怎么实现(如下图)?是生产PCB工程中做出来的,还是生产完后期实现的?

网友A:
在PCB上开合适的孔,然后将螺母压入。有些PCB厂可以做这样的板子,有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CB上开合适的孔,然后将螺母压入。有些PCB厂可以做这样的板子,有些不行。

哦,谢谢哈。
那么如果是制作好的板子,想改装成这样的,是否可行呢?

网友B:
做大过孔,把合适的螺母焊接也是一种方法
带螺纹的孔PCB没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哈。
那么如果是制作好的板子,想改装成这样的,是否可行呢?

那就像板子上装螺丝一样,压进去!!!螺丝比孔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大过孔,把合适的螺母焊接也是一种方法
带螺纹的孔PCB没人做的

嗯,反正就像做一种可靠的,工厂环境,PCB需要频繁的拆卸,装螺丝,如果搞成带螺纹套的那种就可不用拆板子就可以轻松拆卸螺丝了。。。。

网友D:
其实就是个焊盘吧,您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个焊盘吧,您试试呢。

嗯,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板子已经是做完的,孔大小也是和螺丝大小差不多,如果塞一个螺母进去的话,是不是需要将孔扩大?后期改造可行性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哈。
那么如果是制作好的板子,想改装成这样的,是否可行呢?

有足够的空余空间就可以,最好没有焊元件,否则会给压入工序带来麻烦。当然,就算焊了也照样可以做,就是麻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板子已经是做完的,孔大小也是和螺丝大小差不多,如果塞一个螺母进去的话,是不是需 ...

当然要扩孔,选择略小于螺母的孔径,靠形变卡死螺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反正就像做一种可靠的,工厂环境,PCB需要频繁的拆卸,装螺丝,如果搞成带螺纹套的那种就可不用拆板 ...

为什么需要频繁拆装?工艺制定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需要频繁拆装?工艺制定不合理!

频繁拆卸,是因为DUT板和handler连接是靠套件连接的,上机前和上机后都是需要拆卸的,如果设计成DUT板自带螺母,工人拆卸会更简单,这个是一般做法,只是我们当时连这个都忘记了,所以再想办法后期改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频繁拆卸,是因为DUT板和handler连接是靠套件连接的,上机前和上机后都是需要拆卸的,如果设计成DUT板自 ...

如果是测试,这种情况下应考虑使用工装。如果是产品应用时的组合,那么该考虑采用合适的接插件、紧固件,PCB上固定螺母不属于高可靠的连接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板子已经是做完的,孔大小也是和螺丝大小差不多,如果塞一个螺母进去的话,是不是需 ...

如果不影响走线,应该是可以的,可能用电钻冲个孔,(如果是我,我会这么做,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测试,这种情况下应考虑使用工装。如果是产品应用时的组合,那么该考虑采用合适的接插件、紧固件, ...

是的,在一步步的调试过程中发现其实应该有很多更可靠的方法的
不过loadboard与套件的连接,与handler的连接方式是固定的,CY这样的大厂,L/B板其实也是这样设计的,内嵌螺母套方式,看到了其中一款是这样。
然后DUT再用可靠的方式连接到L/B上,多数是这样的。。。
而我们当时却忘了螺母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影响走线,应该是可以的,可能用电钻冲个孔,(如果是我,我会这么做,就是不知道别人怎么做呢)

也想过,不过就怕孔冲偏了。。。
因为上面有对尺寸精度要求高的零件,怕装偏了,那样就会有问题了。。。。
错0.5-1mm,可能就不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想过,不过就怕孔冲偏了。。。
因为上面有对尺寸精度要求高的零件,怕装偏了,那样就会有问 ...

是的,就怕精度要求高的,否则随便弄弄就可以的。您这个要求确实是太精确了。

网友:
找个金加工,做一个对铆的就可以了,当然别的方法也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就怕精度要求高的,否则随便弄弄就可以的。您这个要求确实是太精确了。

是啊,主要是上边的pogo pin比较小,下边的焊盘做的也比较小,错位了,pogo pin可能就扎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主要是上边的pogo pin比较小,下边的焊盘做的也比较小,错位了,pogo pin可能就扎到别的地方去了{: ...

是的,这种情况比较难搞。如果真要螺丝孔的话,估计要重新打板咯。不过老板得同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