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原理讲的高频是在什么范围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电子线路中讲的三极管工作在高频段要考滤它的极间电容,我想问这个高频段是从多少HZ开始?

网友:
这个高频段是个不确定的词,对于不同的管子,“高频段”表示的也不同。

例如低频管,FT在10MHz级的管子,频率上MHZ时,就算高频段了。而对于FT在数GHZ的管子,这个频率算是个低频段。

网友:
每个三极管不同
要看三极管的规格书,找:最高振荡频率fm

网友:
楼主的问题要分两种情况。
1、不同型号的晶体管极间电容不同,而晶体管还有个ft指标,在特定ft指标下,接近ft时就要考虑了。
2、忽略ft,默认晶体管的ft指标远远高于工作频率,那么从高UHF段(大致认为在500MHz以上)开始,不少电路就得考虑极间电容问题,但不是所有电路都有此要求。而且,频率越高越需要考虑。

网友:
如果只谈“高频”,那么什么频率才算高频呢?
相对而言,高频元件因为不容易制造,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划分。
当无线电发明以后,长波、中波波段就算高频,那不过是几百到上千千赫兹。再往后,几十、几百兆赫兹的应用都很常见了。而现在,几吉赫兹都随处可见。那么怎么划分呢?
一个重要原则是“分布参数”,楼主所及的晶体管极间电容就属于分布参数的一种,而且可能还不是影响最显著的分布参数。分布参数指器件、电路板甚至包括连接导线等都在内的信号通路中天然存在的无形电容、电感、电阻,比如两条导线间就存在电容,导线打个弯、绕个圈,电感就出来了,更不要说这些都不是超导体,都存在电阻。而且,这些分布参数还可能是频率的函数,会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正是这些看不到的分布参数的影响,一定频率以上的电路就不得不考虑它们的影响,只要需要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就可以称为“高频电路”。一般而言,高数十兆赫兹就开始要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了,取个整,100MHz以上算高频。
任何划分都是要有依据的,依据不同,结论可以不同。

网友:
顺便一说,楼主帖最好发到RF/无线或者综合技术交流栏目中,本栏目是电源技术,通常情况下与高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