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
添加库文件这里在CMSIS DRIVER中,USART(API)一直是红的。出现如图情况
请求大神帮助啊!!!!!!!

网友:
API找不到,对应的包缺失或者没有选择。这是keil5吗,对应的芯片型号的库文件的包需要添加到软件里才能用。是没添加还是没有选择。

网友:
楼主,您用的cortex-m的芯片的型号是哪个?要下载并安装相应的包吧。光有CMSIS的driver不行吧

网友:
自己加,下固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