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测温模块是怎么开启 的,那个函数里面每一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_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        //        C格式:        void TN_IRACK_EN(void);
//        实现功能:        红外模块启动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TN_IRACK_EN(void)
{
        unsigned char j;
        flag=0;
        A_TN9=0;
        delay();
    DATA_NUM=0;
    DATA_INDEX=0;

        for(j=0;j<=4;j++)
                TN_Data_Buff[j]=0;

}
//==========================================================================
//        C格式:                void TN_IRACK_UN(void);
//        实现功能:        红外模块关闭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TN_IRACK_UN(void)
{
        A_TN9=1;
}
//==========================================================================
//        C格式:                int TN_ReadData(void);
//        实现功能:        读测得数据
//==========================================================================
void TN_ReadData(void)
{
        data_tmp=0;
        DATA_NUM=0;
        DATA_INDEX=0;
        while(DATA_INDEX<5)
        {
                   if(!CLK_TN9)
             {
                        if(flag==0)
                        {
                                flag=1;
                                DATA_NUM++;
                                data_tmp<<=1;
                              if(DATA_TN9)
                        {
                                 data_tmp=data_tmp|0x01;
                        }
                                else
                                {
                                        data_tmp=data_tmp&0xfe;
                                }

                              if(DATA_NUM==8)
                        {

                                 TN_Data_Buff[DATA_INDEX]=data_tmp;
                                 DATA_NUM=0;
                                        DATA_INDEX++;
                                        data_tmp=0;
                        }
                        }

              }
                else
                {
                        if(flag==1)
                        {
                                flag=0;
                        }

                }
        }
}
//======================================================================//
//Program:TN红外传感器目标数据测量子程序
//InPut:NULL
//OutPut:unsigned int returnData        测量结果的出错标识
//Note:
//Edit by xinqiang 20050324
//======================================================================//
unsigned char TN_IR_GetData()
{
        unsigned char iItem,MSB,LSB;
        unsigned char Back_Data;                          //定义返回变量,返回0表示读出正确数据
        Back_Data = 0xaa;

    TN_IRACK_UN();
        delay_ms(10);
        TN_IRACK_EN();        //enable the TN
        delay();
        delay();
        delay();
        TN_ReadData();
        delay();

        iItem = TN_Data_Buff[0];                //取读到第一个字节数据
        delay();
        if(iItem==0x4c)                                //判断第一个字节数据是否正确
        {
                MSB = (TN_Data_Buff[1]);              //取读到第二个字节数据
                LSB = (TN_Data_Buff[2]);              //取读到第三个字节数据
                if(TN_Data_Buff[4] == 0x0d)     //判断是否读到结束标志
                {
                        iTemp = MSB*256 +LSB;                       //计算温度值,计算方法请参考红外测温模块
                        iTemp = iTemp/16 - 273.15;
                        Back_Data = 0;                                     //返回变量赋0
                }
        }
        TN_IRACK_UN();                                                     //Unable the TN
        return Back_Data;                                //返回Back_Data
}

/*****************目标温度值MBtemp处理子程序*************/
void dis_mbtemp()
{
        unsigned int mb;
        mb=MBTemp*100;                                          //变成整数,便于单片机处理
        table_mbtemp[4]=mb%10+0x30;                  //分别取温度十位、个位、小数点后一位、小数点后二位
        mb=mb/10;
        table_mbtemp[3]=mb%10+0x30;
        mb=mb/10;
        table_mbtemp[1]=mb%10+0x30;
        mb=mb/10;
        table_mbtemp[0]=mb%10+0x30;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音使用
        while(1)
        {
                show_temp();//显示温度示时间

        }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
void show_temp()
{
                                                                         //间续或连续模式

                if(!TN_IR_GetData())
                {
                        MBTemp = iTemp;
                }
                dis_mbtemp();                                                           //目标温度值MBtemp处理
                LCD_Write_String(0,0,"MBTEMP:");
                LCD_Write_String(5,1,table_mbtemp);

}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有备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不是有备注吗?

度温度时那个FLAG标志位是什么意思   flag=0   和flag=1

网友A:
开关量,表示模块是开的还是关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表示模块是开的还是关闭的

  if(flag==0)
                        {
                                flag=1;
                                DATA_NUM++;
                                data_tmp<<=1;
                              if(DATA_TN9)
                        {
                                 data_tmp=data_tmp|0x01;
                        }
                                else
                                {
                                        data_tmp=data_tmp&0xfe;
                                }
                                这里为什么if(flag=0){flag=1....
                                                               }
还有data_tmp=data_tmp|0x01;
data_tmp=data_tmp&0xfe;
这两句是干么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度温度时那个FLAG标志位是什么意思   flag=0   和flag=1

  if(iItem==0x4c)                                //判断第一个字节数据是否正确
        {
                MSB = (TN_Data_Buff[1]);              //取读到第二个字节数据
                LSB = (TN_Data_Buff[2]);              //取读到第三个字节数据
                if(TN_Data_Buff[4] == 0x0d)     //判断是否读到结束标志
                {
                        iTemp = MSB*256 +LSB;                       //计算温度值,计算方法请参考红外测温模块
                        iTemp = iTemp/16 - 273.15;
                        Back_Data = 0;                                     //返回变量赋0
                }
        }
这里的msb表示高8位   lsb表示低8位,而iTemp是十进制数,  iTemp = MSB*256 +LSB; (那么这句是16进制数转10进制数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表示模块是开的还是关闭的

flag=0表示开  ,为什么函数体里面又给flag赋值=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f(iItem==0x4c)                                //判断第一个字节数据是否正确
        {
         ...

对的,之前那个问题是简单的将传感器读到的数据进行赋值,后面那个问题就可以理解为你说的将数据转换为十进制。实际上它是数据处理,将其转化为需要送去显示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量,表示模块是开的还是关闭的

边独数据是不是有脉冲的时候进行读书,然后  flag=0是开启,为什么  if()语句里面马上对flag赋值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之前那个问题是简单的将传感器读到的数据进行赋值,后面那个问题就可以理解为你说的将数据转换为十 ...

  if(DATA_TN9)
                        {
                                 data_tmp=data_tmp|0x01;
                        }
                                else
                                {
                                        data_tmp=data_tmp&0xfe;
                                }
                                这里和0x01相或   和0xfe相与是什么意思  会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if(DATA_TN9)
                        {
                                 data_tmp=data_tmp|0 ...

这个跟你用的传感器有关,你看看传感器的资料书,这我不知道怎么说。同样,上面那个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会那样用我没见过资料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边独数据是不是有脉冲的时候进行读书,然后  flag=0是开启,为什么  if()语句里面马上对flag赋值为1

你说的对,flag=0,那么条件就成立了,那么后面将其置1 可能是为了防止后面忘掉。重点是后面执行的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flag=0,那么条件就成立了,那么后面将其置1 可能是为了防止后面忘掉。重点是后面执行的语句。

可是flag=1不是关闭的标志吗   怎么马上把它关了

网友A:
它只是一个条件,比如我现在说给你一个指令,你现在去吃饭,告诉了你之后我这个传达的信息就失去作用了,重点是接下来你该去吃饭了。那么我给你的指令就没有用了,你可以给他关掉,等待下一条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只是一个条件,比如我现在说给你一个指令,你现在去吃饭,告诉了你之后我这个传达的信息就失去作用了,重 ...

else
                {
                        if(flag==1)
                        {
                                flag=0;
                        }

                }
这样不会马上执行这个语句吗

网友A:
不会,程序是顺序执行,判断条件到了他会继续执行之前那一句。除非你在之前那函数里用上中断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程序是顺序执行,判断条件到了他会继续执行之前那一句。除非你在之前那函数里用上中断指令。

unsigned char TN_IR_GetData()
{
        unsigned char iItem,MSB,LSB;
        unsigned char Back_Data;                          //定义返回变量,返回0表示读出正确数据
        Back_Data = 0xaa;

这个给Back_Data = 0xaa;赋值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程序是顺序执行,判断条件到了他会继续执行之前那一句。除非你在之前那函数里用上中断指令。

void TN_IRACK_EN(void)
{
        unsigned char j;
        flag=0;
        A_TN9=0;
        delay();
    DATA_NUM=0;
    DATA_INDEX=0;

        for(j=0;j<=4;j++)
                TN_Data_Buff[j]=0;

}
还有这个开启的时候为什么都赋值为0

网友A:
初始化,因为现在还没有明确传感器读到的具体数据,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条语句可以不用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用的传感器有特殊用处,所以我也说不好。具体你卡伊参考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因为现在还没有明确传感器读到的具体数据,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条语句可以不用写。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

DATA_INDEX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那个条件语句不用
那其他的需要吗除了 A_TN9=0,其他的可以删掉吗

网友:
DATA_INDEX看程序里面是用来计数的,其他的别删,还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呢,我都没看过你的规格书,还有,这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啊?从哪弄来的你可以问问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