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AD采的三角波为什么是这样的呐,它这里纵坐标的单位是什么也没说明

楼主:
我AD采的三角波为什么是这样的呐,它这里纵坐标的单位是什么也没说明

网友:
提问也是一门学问,好歹也要让别人知道你想问什么,不然怎么回答

网友:

‘纵坐标的单位是什么’ 不应该是你告诉大家的吗?

我的疑问是,你是做的仿真还是用硬件采集的,采样率是多少,信号频率、幅度又是多少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在做什么,那你是如何得到这个波形图的?

网友:
看上去这就是一个直流波形 然后有点抖动

网友:
它这里纵坐标的单位是什么也没说明,是想让它有说明吗。数据是通过下位机传过去的吧。看传过去的数据有没有纵坐标的内容。有的话,那就是上位机软件处理不对了。改上位机软件。没有的话,就改下位机发送部分的程序。

网友:
这个是ccs的graph吧,显示的是存放转换结果的数组应该,但这个纵坐标我也不会设置,自己的都是科学计数(那种带4.5e11)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