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器的输出阻抗疑问?

楼主:
像8065的输出阻抗,从datasheet上给的参数来看,如果后面需要阻抗匹配成50欧的话好像不好匹配,能不能再运放的跟随器加一个三极管射极跟随器,这样再匹配成50欧是不是就方便多了?

网友A:
阻抗匹配是接个50欧就完了吗(数字方面的书好像都是这样写的,模拟书上写的就复杂了)?如果输出电阻大这么匹配还能理解,像这么小而且并不是单纯的电阻该怎么匹配呢?数字电路中的阻抗匹配直接接50欧的原因,是不是数字器件在设计的时候端口输出阻抗都比较大,所以并个50欧就能搞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是接个50欧就完了吗(数字方面的书好像都是这样写的,模拟书上写的就复杂了)?如果输出电阻大这么 ...

运放接成跟随器,其输出阻抗非常小,几乎为零。
如果不是为了增加输出最大电流,没有必要加一级三极管发射极输出。

网友C:
你那是开环输出阻抗,闭环的话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是开环输出阻抗,闭环的话忽略不计

图上都写G=1G=2的曲线了显然是闭环测的…找了几个手册发现测闭环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接成跟随器,其输出阻抗非常小,几乎为零。
如果不是为了增加输出最大电流,没有必要加一级三极管发 ...

嗯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