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路由节点长短地址获取问题。求助

楼主:
终端节点可以很容易的获取自身和父节点的长短地址,但是我的协调器和路由器都是在Collector里面定义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烧写之前选择定义为协调器或是路由器。
我想着是不是可以用#ifdef的方式,在接收到命令的时候判断本节点是路由节点或者协调器节点,如果是路由节点,那么执行获取长短地址的代码,如果是协调器节点,则只接受子节点发送过来的信息。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还有就是我看网上说路由节点只起数据传输的作用,不知道我让它进行的长短地址获取操作它会不会执行呢?
请各位大神解惑,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类型 ED RD CD都会有长短地址的
对应的接口都是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类型 ED RD CD都会有长短地址的
对应的接口都是有效的

嗯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