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上位机调用电脑音响的问题

楼主:
请问,,VB能不能通过程序控制电脑的音响啊,,,只要让音响"嘟嘟嘟"的响几下就行了,,其实,我就是想实现当下位机传到VB的数据值过低时报个警,,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然可以,有系统声音事件,这是通过声卡产生的。还有系统扬声器事件,就是驱动主板喇叭发声。二者不同,看你用哪个了,VB都应该支持,具体方法去查VB的程序员手册。

网友B:
使用Multimedia MCI 控件。

网友C:
掉系统api函数Beep就行了,非常简单,复杂一点就用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有系统声音事件,这是通过声卡产生的。还有系统扬声器事件,就是驱动主板喇叭发声。二者不同,看 ...

好的,谢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Multimedia MCI 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系统api函数Beep就行了,非常简单,复杂一点就用控件

网友:
Beep好多电脑都不会响,特别是新电脑。

网友:
beep是用pc喇叭发滴滴声,这个不需要声卡,类似启动时的报警音,很古老的东西了。

网友:
谢谢,我用API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