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
我分析这个电路的时候  没有搞懂R41 C30  C23 R19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各位

网友:
R41和R40对前级信号进行分压,C30起平滑信号作用。R19和R38构成静态偏置,C23起平滑电压作用。

网友:
属于运放同相端的静态偏置电路,C23是为了滤除电源中的残余交流成分,使偏置电压更平稳。

网友:
我去,这电路画的那叫那个那个啥的,一个地,一个+15V,在原理图里面都很稀缺吗?

网友:
路过一下,路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