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编译软件自动生成编译时间的方法

楼主: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实行版本的管理,我们除了定义软件版本号外,还会定义个编译时间。但是如果通过数组定义编译时间,每次编译我们都需要手动修改,非常麻烦,而且有时候,还会忘记。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复杂,编译器一般都会提供一个宏用于自动获取编译时间。下面就以MDK为例进行说明:

ANSIC标准定义了以下6种可供C语言使用的预定义宏:
       __LIN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源代码行号
       __FIL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源代码文件名
       __DAT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编译日期〔注意和当前系统日期区别开来〕
       __TIME__                        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编译时间〔注意和当前系统时间区别开来〕
       __STDC__                        当要求程序严格遵循ANSIC标准时该标识符被赋值为1。
       __cplusplus
   标识符__LINE__和__FILE__通常用来调试程序;
   标识符__DATE__和__TIME__通常用来在编译后的程序中加入一个时间标志,以区分程序的不同版本;
这四个都是预编译宏,不是包含在头文件中的
__FILE__是当前编译的文件的文件名 是一个字符串
__TIME__是当前编译的文件的编译时间 格式是hh:mm:ss 是字符串
__DATE__是当前编译的文件的编译日期 格式是Mmm:dd:yyyy 是字符串
__LINE__是调用该宏语句所在的行数,是个十进制数
用在宏定义中
譬如:
#define TEST (__FILE__" "__TIME__) /*这个括号没有也行的*/
int main(void)
{
printf(TEST);
return 0;
}

比如今天是2015-07-03,那么DATE宏会输出Jul 03 2015,比如我想要一个2015/07的效果。但是并不支持自定义,使用Different format of DATEmacro可以改变显示的顺序,但是并不能将Jul改成07。

为了方便我们单片机的显示和传输,我们需要把英文简称改为数字,并放入数组中。具体的函数如下:

/**************************************************************************************
* FunctionName   : OSMthGetCplTime()
* Description    : 获取编译时间[BCD码:YY-MM-DD HH:MM:SS]
* EntryParameter : pTim - 转换后的BCD码,mode - 模式[0-日期,1-时间,2-日期+时间]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OSMthGetCplTime(U8 *pTim, U8 mode)
{
    U8 tmpDty[] = {__DATE__}; // mar 1 2016
U8 tmpTim[] = {__TIME__};
U8 tmpMth[][3] = {"Jan", "Feb", "Mar", "Apr", "May", "Jun",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U8 i, k = 0;

if ((mode == 0) || (mode == 2))
    {
  pTim[k++] = (tmpDty[5] == ' ') ? ((OS_MTH_ASC_DGT(tmpDty[8]) << 4) | OS_MTH_ASC_DGT(tmpDty[9])) :
                                   ((OS_MTH_ASC_DGT(tmpDty[9]) << 4) | OS_MTH_ASC_DGT(tmpDty[10]));
  for (i=0; i<12; i++)
  {
      if (!memcmp(tmpMth, tmpDty, 3))         // 查找月份
   {
       pTim[k++] = OSMthDec2Bcd(i+1, 8);
    break;
   }
  }
  pTim[k++] = (tmpDty[5] == ' ') ? OS_MTH_ASC_DGT(tmpDty[4]) :
                                  (OS_MTH_ASC_DGT(tmpDty[4]) << 4) | OS_MTH_ASC_DGT(tmpDty[5]);
}

if ((mode == 1) || (mode == 2))
    {
  pTim[k++] = (OS_MTH_ASC_DGT(tmpTim[0]) << 4) | OS_MTH_ASC_DGT(tmpTim[1]);
  pTim[k++] = (OS_MTH_ASC_DGT(tmpTim[3]) << 4) | OS_MTH_ASC_DGT(tmpTim[4]);
  pTim[k++] = (OS_MTH_ASC_DGT(tmpTim[6]) << 4) | OS_MTH_ASC_DGT(tmpTim[7]);
}
}

其实,利用这个功能不仅可实现版本管理,也可以实现版本的试用时间限制,当然必须得保证设备能够获取当前时间的状态下。

        注意:此时间为当前编译的时间,但不是当前系统的时间,文件编译过后,后面是不会更改时间的,如果想要编译时间为最新时间,需要重新编译改函数所在文件,最简单的方式是把工程全部重新编译过。

网友:
干货,赞一个

网友:
可以加到程序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