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X中OAD三个少些码的关系?

楼主:
OAD三个烧写码:BIM, IMAGE A, IMAGE B。

哪位大侠帮解释下:这三个少些码什么关系,怎么用。

如果我按IMAGE A编译出来的烧写吗,没有BIM也能单独正常工作吗?

如果我按IMAGE B编译出来的烧写码,没有BIM或IMAGE A 能单独工作吗?

网友:
工程目录下有readme

网友:
多谢回答,好像写的比较简略,不知道添加BIM特性后(修改相关宏定义)生成的imgA,能否不用BIM,直接运行。还是一定要先烧BIM,然后Append imgA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