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m3s8962通用定时器PWM、16位输入捕获遇到的问题、不知怎么破,求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lm3s8962通用定时器,同时设置TIMER0为16位PWM和16位输入捕获模式,TIMER_A为16位PWM,TIMER_B为16位输入捕获模式,同时工作时PWM模式不起作用、16位输入捕获模式可以用,单独使用都可以,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 芯片本身的问题,既然你的程序和设置都是按照手册来的,那就说明你的程序没有问题,至于芯片里边的问题就无能为力了,何必纠结这个问题呢?你还有很多更有意义的东西去深究哦。

网友:
没用过你这个微控制器,但是我感觉可能是两个定时器的设置方面可能会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是 芯片本身的问题,既然你的程序和设置都是按照手册来的,那就说明你的程序没有问题,至于芯片 ...

我在想是不是分开设置时,后一个将前一个覆盖掉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发现真的是分别设置时后一个覆盖了前一个,应该同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