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VDD18有效前,6678的LVCMOS的输入管脚都不能被驱动么?

楼主(2016-03-18):
DVDD18有效前,6678的LVCMOS的输入管脚都不能被驱动么?
tms320c6678.pdf中p124中有如下说明:All LVCMOS input and bidirectional pins must not be driven or pulled high until DVDD18 is present. Driving an input or bidirectional pin
before DVDD18 is valid could cause damage to the device.
请问:复位的时序图中,为什么复位信号在DVDD18前已经驱动为低电平了呢?是不是这几个复位信号在这条规则中可以不考虑呀?

网友A:
所有的 LVCMOS 输入,双向的引脚不能被驱动或者上拉,直到DVDD18出现工作信号。在DVDD18有效前,驱动输入或者双向引脚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坏。复位信号属于输入信号,所以不能在DVDD18有效前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