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比较熟悉DS12C887这个芯片啊

楼主:
5芯积分
不知道程序哪出问题了,想要用DS12C887的闹钟功能产生闹钟中断,进入外部中断关闭LED。比如支持最小定时1分钟,但是IRQ就是不产生下降沿,没法进入中断,到底咋回事?大神们帮忙看看啊!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M=P2^0;
sbit dscs=P1^1;
sbit dsas=P1^2;
sbit dsrw=P1^3;
sbit dsds=P1^4;
sbit dsirq=P3^3;
uchar tmp,temp,flagding,scale,flag;
uchar Buffer[1]={0x00};
void init();
void init_USART();
uint TQ(uchar n);
void set_time();
void set_alarm(uchar,uchar,uchar);
uchar read_ds(uchar);
void write_ds(uchar,uchar);
void main()
{
    scale=100;
        init();
        init_USART();
        DIM=1;
        while(1)
        {
                  if(flag==1)
                 {
                         scale=TQ(tmp);
                         flag=0;
                 }
                 else
                 scale=scale;
                 if(flagding==1)
                 {
                         uchar shi,fen;
                         flagding=0;
                         shi=(temp&0xf0)>>4;
                         fen=temp&0x0f;
                         set_time();
                         set_alarm(shi,fen,0);
                         write_ds(0x0B,0x26);
                         dscs=0;
                         EX1=1;
                 }
        }
}
void init()
{
        TMOD=0X22;
        TH0=0xD2; //定时初值设置为50us
        TL0=0xD2;
        EA=1;
        ET0=1;
        TR0=1;

}
void init_USART()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设置串口通信数据位为8位
        TMOD=0x22; //设置定时器1
        TH1=0xFD;  //设置波特率为9600
        TL1=0xFD;
        TR1=1;
        EA=1;
        ES=1;
        read_ds(0x0c);
        EX1=1;           //开外部中断1
        IT1=1;           //跳沿触发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产生PWM波,周期5ms
{
        static uint t;
        t++;
        if(t==100)
        {
                t=0;
                DIM=1;
        }
        if(t<=scale)

                DIM=1;
         else
                 DIM=0;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串口通信,接收蓝牙信息
{
        uchar n;
        if(RI)
        {
                RI=0;
                EA=0;
                n=SBUF;
                if(Buffer[0]!=0x00)
                {
                        temp=n;                           //定时时间
                        Buffer[0]=0x00;
                        EA=1;
                        flagding=1;
                }
                else if(n==0x7A)        //0x7A为定时信号,下一字符将要接收定时时间
                {
                         Buffer[0]=n;
                         EA=1;
                }
                else
                {
                        tmp=n;
                        EA=1;
                        flag=1;
                }
        }
}
unsigned int TQ(uchar n)//将字符转换成数字
{
        uint date,shu;
        if(n==0x6F)                 //如果接收字符为'o',开灯
                return 100;
        else if(n==0x73)          //如果接收字符为's',关灯
                return 0;
        else if(n>=0x00 && n<=0x63)                //如果接收的字符在指定的范围内
                {
                        date=n/10;
                        shu=n%10;
                        shu=date*10+shu;
                        return shu;
                }
        else return scale;                                 //否则保持之前状态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写时钟芯片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读时钟芯片
{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设置时间为零点零分零秒,为定时关灯设置时间基准
{
        write_ds(4,0);
        write_ds(2,0);
        write_ds(0,0);
}
void set_alarm(uchar ashi,uchar afen,uchar amiao)          //设置关灯时间
{
        write_ds(1,amiao);
        write_ds(3,afen);
        write_ds(5,ashi);

}
void exter() interrupt 2
{
        uchar c;
        c=read_ds(0x0c);
        scale=0;
        dscs=1;
        EX1=0;
}

网友:
不熟悉DS12C887,首先,确定DS12C887是处于工作状态的。时间能正常走吗。再看看寄存器的配置吧。它寄存器不多。多花些时间,分析一下,配置过程,芯片所处状态。另外,不产生下降沿,是实际测量的结果吗。保证单片机的中断部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