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平有效 低电平有效 强制高 强制低

楼主:
在学习2812DSP的事件管理器,书上关于通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有这样的描述:

“通用定时器的比较输出可以高电平有效,低电平有效,强制高,强制低。
当比较输出高(低)电平有效时,在第一次比较匹配时,比较输出由低变高(由高变低)。如果通用定时器配置为递增/递减计数模式,则在第二次比较匹配或者周期匹配时,比较输出从高到低(从低到高)
当定时器的比较输出设置为强制高(低)时,它立即变为高(低)电平。”

如果通用定时器配置为递增/递减计数模式,则在第二次比较匹配或者周期匹配时,比较输出从高到低(从低到高)。这一句没有理解,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如图所示。
第一个图表示的是增计数的过程,其中第二个波形是高电平有效的输出波形,第三个波形是强制高的输出波形。
不知我理解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