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tel 99SE设计一个天线的PCB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导师要求我用Protel 99SE这个软件设计一个贴片天线的原理图。
我想问的是,我是需要直接就在这个软件上画出原理图还是需要先进行计算,算出一系列参数再设计。
有没有大神能教教我如何设计贴片天线的PCB原理

网友A:
建议先把Protel 99SE是弄啥哩搞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把Protel 99SE是弄啥哩搞清楚

不是特别明白老师的要求,而且语言听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特别明白老师的要求,而且语言听不太明白。

Protel 99SE软件是一个画图软件,类似画画的画笔。
贴片天线有很多参数,比如占用PCB面积,增益等参数要搞懂,要问清楚设计的贴片天线配合的电路是什么,要不耻下问,也可能老师没有交代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99SE软件是一个画图软件,类似画画的画笔。
贴片天线有很多参数,比如占用PCB面积,增益等参数 ...

谢谢回答,我实验室都是遇见谁就问谁,不过很少有人愿意听我慢慢说蹩脚英文。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