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verilog的计数器

楼主:
要求count从0计数到200,之后停止计数,count为0,且仅计数一次

网友:
这个功能不难实现吧。verilog很久前学过。早就忘了。课本里应该有一些简单的程序。分析一下基本的语句。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网友:
条件说明白点吧,你是想每次上电都这样搞一下呢?还是达到什么条件的话才来这么一下呢?有明确的条件做一个控制信号去控制计数就好了吧

网友:
使用一个标志作为计数条件.到达200后标志取反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计数器了,这都没搞定还得需要先看看书啊

网友:
reg [7:0] count;

always @ (posedge SYS_CLK or posedge SYS_RST) begin
    if (SYS_RST)  begin
      count <= {8{1'b0}};
    end else begin
      if ( count <200 && event ==1) begin
        count <= count + 1;
      end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