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设置问题

楼主:
小弟日前在学习FPGA的FIR滤波器上遇到了问题,我设置的是12位宽的低通滤波器,参数如下

但是在第二步选择了输出仿真模型后,产生IP核时会遇到如下错误

如果我不选择输出仿真模型,生成时一切正常,但在编译时会产生以下错误

顶层文件我只例化了这个FIR核,没有做任何处理。不知道这些错误是我的IP核没破解成功还是什么,求教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你先不要设置参数,一路next看看可能正确生成
我用quartus 14.0 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网友:
柱哥好,那天晚上我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还特意来发帖回复了,但是好像没发出来。
这个问题最后是发现,在11.0的版本下破解的,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我换13.1就好了。真是错误莫名其妙啊。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