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daor导入程序后出现“错误描述资源检索内容”怎么办

楼主: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我导入项目文件后打开主程序出现   “ error retrieving content description for resource ”  的错误怎么办?打不开主函数呀!

网友:
那个是项目中有的文件,而项目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

解决办法:
1、可能项目的目录设置不正确,即指向。可以重新修改目录位置。
2、找一下哪儿有这个文件,把它拷贝到项目目录内。

网友:
手动看一下那个文件在不在先

网友:
您应该看起来打开的是例程吧。您看看里面的文件是不是在的,路径对不对。其实是否需要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