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块板子

楼主:
尼们垢了!尤其是 super,你给我粗来!
板子品相渣我认,但我没事干玩玩二手板子折卖,能不能别说得好像我干嘛了好不好?

出这几块板子,是因为最近在收拾房间里的杂物,而这几块板子基本不在我以后考虑深入的方向,所以几年来放着也是放着,干脆出掉。

东西基本都是新的。除了cc2530之外,其他好几块甚至总共没用过几次,所以基本不会有质量问题,大可放心。
但稍微说明的是。

那块sin210板子,我之前在玩的时候,可能是操作有误,把板载的bootloader之类的东西搞坏了,所以估计如果新手拿来直接插SD卡,可能会出现系统跑不起来的问题。
不过这只是软件问题,硬件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开始跑过,挺正常的,是后来玩着玩着,系统让我搞崩了而已)
但我用这个不多,后来也逐渐放弃了这方面的学习,所以至今没搞好。

先上个图。价格的话,我根据行情,折个四五折的样子,不算高也不算太低。
大家有需要才收吧。
当然,运费是不算在内的。

网友A:
总共五个板子的样子。后续可能还有一两块,还会继续上。
已出

这套板子,CC2530(带CC2591 PA)还有两个ccdebug,所以买的时候本来也比较贵,要199.
就跟200差不多,好吧,不就是蓝色难看么,没想到free叔叔和我一样,都喜欢红色,奶奶的早说,
还好意思说我买个大红色的思聪本太娘......
所以,这套东东,不拆散卖了——其实拆散也没用,你没法做两个节点测试对吧。
所以,这套东西,100出。(不包邮费)

RM04工业级串口转wifi以太网转wifi模块无线路由 陶瓷天线送电源这玩意,说实话,我买回来后就基本没搞,说起来真是作孽。
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正儿八经高以太网,诶,以后就是搞,估计也是直接走 esp8266了吧......
这个,照样折掉.
40 不包邮

这个板子,是 cypress 的 psoc4,是两三年前 cypress出的一个m0内核的板子。
赛普拉斯算一个比较小众的mcu厂商,不过他家的东西比较有意思。
从工具链到芯片的编程方式都是。
它提供自家的ide,那玩意看起来非常像qtcreator+atollic。
而且还可以图形化设置底层寄存器神码的,但说实话在的,我这种老一派的喜欢
凡事直接写代码的人来说还是有点食古不化。
不过整体来说这个板子比较小众,想尝尝鲜可以玩玩。
这个东东其实我是参加活动搞到手的。但我参考了一下淘宝上的价格,选了一个
比较低的价格,再折价。
100出 不包邮

这是一个 sin210开发板,嵌入式linux,带了一个4.3寸的TFT屏,所以价格比较高。
不过说实在的,在嵌入式linux开发板,这一块算是最便宜的,加上屏都是......
至于左边那两个SD读卡器,相信搞过这块的你们都知道,这玩意大多都是用SD卡做硬盘的。
所以几乎必不可少。
这年头,SD卡用的少了,SD读卡器也就少了。
我当时在楼下应急买的那两个垃圾,花了我十几二十也不顶用,没第二天就让我扔了。
这两个品胜的是我以前用过的,又是品胜老牌子,都是好东西。具体多少钱我也不太记得了。
但那个蓝色的是五合一,这个我基本想自己留着。
那个绿色的只能是SD卡,但它体积小轻便,而且也是好东西,价格也便宜点,其实我后来觉得当初买这个
就够了。
这个蓝色的五合一好像是四五十,这个绿色的好像是二十的样子。
蓝色的那个我就留着了,不卖了。
如果你们需要可以考虑拿走这个绿色。当然不会是原价,折成5快拿走吧。
至于这个板子,单独买就差不多400,反正差不了十几块。
但因为前面说过,这板子上的系统让我搞坏了。
所以东折一下西扣一下,这个板子,150出。
不包邮。
所以
这套板子(带屏,以及一根网线一根串口线 啥的) 150 不包邮
那个SD读卡器,如果需要,加个5快——当然,单独买就算了,还不够邮费。说不定淘宝上买,也不需要
我那会二十买的,电脑城太坑了。

网友B:
除了红色的,其它太丑,一点颜值没有,看着影响学习心情,送我都不要。。。

网友:
我也还有一大堆板子放着,不过都打算留个纪念,也卖不了多少钱,至少现在还没那个想法,也行那天也开始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红色的,其它太丑,一点颜值没有,看着影响学习心情,送我都不要。。。

感觉红色的也没什么颜值

网友:
CC2530有兴趣

网友:
过气的板子都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大神可以做活动送人!!!

网友:
那个FPGA是什么型号?

网友:
哦,看到了。

看来,只有那个下载器感兴趣

网友:
你的板子成色都不怎么样啊?真是沦落了

网友:
我是来看评论的

网友:
就认识FPGA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共五个板子的样子。后续可能还有一两块,还会继续上。
MAX2 CPLD开发板 带USB Blaster 下载器,
以及一 ...

150出 ,不包邮

如果需要那个品胜的读卡器,加5快。
手上还有一张8G和已经很少见到的4G SD卡。
这两个卡两个加一起40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出 ,不包邮

如果需要那个品胜的读卡器,加5快。
手上还有一张8G和已经很少见到的4G SD卡。
这两 ...

50收,不出绑定

网友:
我擦~太黑了.....

网友:
我来了,我只是帮你做广告宣传而已,广告语不要当真!
另外搭车出一块AM335x Starter Kit,暂定500包邮,详情请加我签名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