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使用RTC

楼主:
  • 定义RTC对象
pyb.RTC
  • 读取/设置rtc
rtc.datetime([datetimetuple]) datetimetuple格式:(year, month, day, weekday, hours, minutes, seconds, subseconds) weekday is 1-7 for Monday through Sunday. subseconds counts down from 255 to 0
  • 设置唤醒定时器
rtc.wakeup(timeout, callback=None) timeout单位是毫秒
  • 获取RTC启动时间和复位源
rtc.info()
  • 获取/设置校正
rtc.calibration(cal) 无参数时读取校正值,有参数时设置校正值
  • 例子
RTC定时器2S翻转一次LED1
rtc.wakeup(2000, lambda t:pyb.LED(1).toggle())

设置/读取RTC时间
  1. rtc = pyb.RTC()

  2. #set date time

    rtc.datetime((2014, 5, 1, 4, 13, 0, 0, 0))

  3. #get date time

    print(rtc.datetime())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A:
lambda t:pyb.LED(1).toggle()   这里的参数t 是不是可以不用写lambda :pyb.LED(1).toggl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mbda t:pyb.LED(1).toggle()   这里的参数t 是不是可以不用写lambda :pyb.LED(1).toggle()

不行,这样会造成语法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这样会造成语法错误

这里的参数t可以换成其他的a、b、c 其他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参数t可以换成其他的a、b、c 其他的吗?

变量可以随意定义,只要不和其他冲突。也不需要定义变量类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量可以随意定义,只要不和其他冲突。也不需要定义变量类型。

嗯 不过lambda函数查了下t这里是可选参数,应该是可以省略的,如果不需要传参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不过lambda函数查了下t这里是可选参数,应该是可以省略的,如果不需要传参的话

t的确没有用,但好像没有的话会出错

网友:
>>> rtc.datetime(2016,9,28,5,11,05,0,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TypeError: function expected at most 2 arguments, got 9
>>> rtc.datetime(2016,9,28,4,11,05,0,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in <module>
TypeError: function expected at most 2 arguments, got 9
>>>  rtc.datetime((2016,9,28,4,11,05,0,0))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din>", line 1
IndentationError: unexpected indent

导入了RTC,没法设置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入了RTC,没法设置时间

前面两个提示你参数错误,需要用()。

最后一个参数形式是对的,但是缩进有问题:IndentationError: unexpected indent

网友:
mydt = mydatetime.DateTime(2016, 7, 10, 7, 16, 0, 0, 0)
  minutesvalue = mydt.getminutes()
  dayvalue = mydt.getday()

if dayvalue != mydt.getday():
        dayvalue = mydt.getday()
....

if minutesvalue != mydt.getminutes():
      minutesvalue = mydt.getminutes()

...

看别人的例子是给时间赋值后去比较,可以直接获得当前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两个提示你参数错误,需要用()。

最后一个参数形式是对的,但是缩进有问题:IndentationError: un ...
>>> rtc.datetime()
(2016, 9, 28, 4, 11, 10, 51, 27)

哈哈,没注意缩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别人的例子是给时间赋值后去比较,可以直接获得当前时间吗?

DateTime()函数不带参数就是获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