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大神求教。波形一直失真

楼主:
要求用LM324,设计放大电路。100倍,带宽大于20khz,可是在20khz的时候,方波严重失真。后来把电路图改成第二种,觉得是压摆率不够,请问怎么解决,又不能换芯片,求大神

网友A:
“要求用LM324,设计放大电路。100倍,带宽大于20kHz”
这个要求,已经超出LM324的能力(单位增益带宽不够)。
另外,基频20kHz的方波,其谐波成份远大于20kHz。
不知道出题者怎么想的,还不能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求用LM324,设计放大电路。100倍,带宽大于20kHz”
这个要求,已经超出LM324的能力(单位增益带宽不够) ...

题目并没有要求使用级数。可以多级的。再者,100倍,对于单级虽不算非常大,但也很容易不稳定。所以需要多级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题目并没有要求使用级数。可以多级的。再者,100倍,对于单级虽不算非常大,但也很容易不稳定。所以需要 ...

请问一下,我用了两级。第一集输出的时候方波就已经失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并没有要求使用级数。可以多级的。再者,100倍,对于单级虽不算非常大,但也很容易不稳定。所以需要 ...

使用多级放大,正弦还可以实现。首帖楼主提到方波,那可太困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级放大,正弦还可以实现。首帖楼主提到方波,那可太困难了。

正弦和三角波都问题不大,就是方波。请问怎么提高带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多级放大,正弦还可以实现。首帖楼主提到方波,那可太困难了。

我感觉,放大级数设3级,每一级的放大量小一些,每级再适当做些高端的补偿。

20K的方波,5次时是100K,补偿到150K左右,这样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象这个题目,不可能仅搞个简单的放大就完事,那样的话,题目也太简单了。或者这正是题目的用意所在。

网友B:
带宽20K,接入20K的方波失真是正常的。因为20K的方波的频谱还有更高频率成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弦和三角波都问题不大,就是方波。请问怎么提高带宽

这可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换运放型号。
LM324是非常老的型号,现在单位增益带宽比LM324高十倍的运放价格也高不到哪里去,用起来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放大级数设3级,每一级的放大量小一些,每级再适当做些高端的补偿。

20K的方波,5次时是100K ...

使用多级放大,仅限小信号,压摆率可没办法增加。首帖图中输出幅度达到5V,这个幅度不算小了。
还是换更好的新型运放为好。

网友:
LM324根本做不到!谁出的题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宽20K,接入20K的方波失真是正常的。因为20K的方波的频谱还有更高频率成份。

那请问能不能加电容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能不能加电容滤掉

方波是很多正弦波合成的,把谐波给滤了,失真会越来越厉害。
像一般用示波器显示方波,都要显示到第五个,就是9倍带宽。

方波其实是这么个鬼

方波其实是这么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