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LM3S8962实现检测测速

楼主:
最近在学习TI  LM3S8962的通用定时器模块, 通过查找资料知道在 Stellaris 系列 ARM 内部通常集成有 2~4 个通用定时器模块(General-Purpose Timer Module,GPTM) ,分别称为 Timer0、Timer1、Timer2 和 Timer3。它们的用法是相同的:每个 Timer 模块都可以配置为一个 32 位定时器或一个 32 位 RTC 定时器;也可以拆分为两个16 位的定时/计数器 TimerA 和 TimerB,它们可以被配置为独立运行的定时器、事件计数器或 PWM。
Timer 模块具有非常丰富的功能:
1. 32 位定时器模式:
„ 可编程单次触发(one-shot)定时器
„ 可编程周期(periodic)定时器
„ 实时时钟 RTC(Real Time Clock)
„ 软件可控的事件暂停(用于单步调试时暂停计数,RTC 模式除外)
2. 16 位定时器模式:
„ 带 8 位预分频器的通用定时器功能
„ 可编程单次触发(one-shot)定时器
„ 可编程周期(periodic)定时器
„ 软件可控的事件暂停
3. 16 位输入捕获模式:
„ 输入边沿计数捕获
„ 输入边沿定时捕获
4. 16 位 PWM 模式:
„ 用法简单的 PWM(Pulse-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模式
„ 可通过软件实现 PWM 信号周期、占空比、输出反相等的控制

我在想是否可以通过16位输入捕获模式:输入边沿计数捕获功能来检测编码器脉冲来实现测速,通过测试还真的可行,只是精度不是很高。下面贴上程序

#include  "systemInit.h"

#define PART_LM3S8962
#include

void timerInitCapCOUn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CCP0_PERIPH);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GPIOPinTypeTimer(CCP1_PORT,CCP1_PIN);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TIMER_CFG_16_BIT_PAIR|TIMER_CFG_B_CAP_COUNT);
    TimerControlEvent(TIMER0_BASE,TIMER_B,TIMER_EVENT_NEG_EDGE);
    TimerLoadSet(TIMER0_BASE,TIMER_B,0xFFFF);
    TimerMatchSet(TIMER0_BASE,TIMER_B,0);
//   TimerControlStall(TIMER0_BASE,TIMER_B,true);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TIMER_CAPB_EVENT);
    IntEnable(INT_TIMER0B);
    IntMasterEnable();
    TimerEnable(TIMER0_BASE,TIMER_B);
}

void TIMER0B_IS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TimerIntStatus(TIMER0_BASE,true);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ulStatus);
/*  if (ulStatus & TIMER_CAPB_EVENT) // 若是 TimerA 事件捕获中断
  {
      CAP_Flag = true; // 置位捕获标志
  }
*/
  if (ulStatus == TIMER_CAPB_MATCH)
  {
    Led_Toggle(2);
  }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Val;
//  SysTick计数器的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ISR(void)
{
   Led_Toggle(3);
   TimerDisable(TIMER0_BASE, TIMER_B); // 禁止 Timer 计数
   ulVal =100 * (0xFFFF - TimerValueGet(TIMER0_BASE, TIMER_B));
   TimerLoadSet(TIMER0_BASE,TIMER_B,0xFFFF);
   TimerEnable(TIMER0_BASE,TIMER_B);
}

//  主函数(程序入口)
int main(void)
{
    jtagWait();                          //  防止JTAG失效,重要!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timerInitCapCOUnt();

    SysTickPeriodSet(60000UL);                            //  设置SysTick计数器的周期值
    SysTickIntEnable();                                     //  使能SysTick中断
    IntMasterEnable();                                      //  使能处理器中断
    SysTickEnable();

    while(1)
    {

    }
}

网友:
LM3S是多久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