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C2541进入PM2模式的电流问题

楼主:
我刚接触BLE,想做一个定时连接一个从机的主机.我修改了1主3从的程序,让他上电自动搜索,然后搜索到了就进入PM2模式,一段时间后再自动唤醒搜索,可是我发现PM2模式下的电流有18mA左右,资料上显示PM2电流应该在300uA,我不懂是什么原因,希望各位前辈能帮我解答一下.

我在IAR已经宏定义了POWER_SAVING.
下面是我进入PM2模式的几个子函数.

void SysPowerMode(uint8 mode)   //设置系统睡眠模式
{
if(mode < 4)
{
SLEEPCMD |= mode;
PCON = 0x01; //进入睡眠模式 ,通过中断唤醒
PCON = 0x00; //通过中断唤醒系统
}

void InitSleepTimer(void)
{
ST2 = 0X00;
ST1 = 0X0F;
ST0 = 0X0F;
EA = 1; //开中断
STIE = 1; //睡眠定时器中断使能 0: 中断禁止 1: 中断使能
STIF = 0; //睡眠定时器中断标志 0: 无中断未决 1: 中断未决

void Set_ST_Period(uint sec)             //设置睡眠时间
{
ulong sleepTimer = 0;
sleepTimer |= ST0;
sleepTimer |= (ulong)ST1 << 8;
sleepTimer |= (ulong)ST2 << 16;
sleepTimer += ((ulong)sec * (ulong)32768);
ST2 = (uchar)(sleepTimer >> 16);
ST1 = (uchar)(sleepTimer >> 8);
ST0 = (uchar) sleepTimer;
// 配置完毕后 sleepTimer 与 ST2<<16|ST1<<8|ST0 相差即为睡眠秒数
}

#pragma vector = S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T_ISR(void)
{
STIF = 0; //清标志位
SysPowerMode(4); //进入正常工作模式
osal_set_event( simpleBLETaskId, START_DEVICE_EVT );

然后我在需要进入PM2模式的地方加上

            Set_ST_Period(6);//定时时间
           SysPowerMode(2);//定时模式PM2

网友:
已经解决 = =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为什么电流差这么多?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