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解码PT2262

楼主:
想用单片机解码PT2262 .发射遥控器用外购的方式。然后通过单片机对遥控器一一进行解码。实现遥控器与单片机的一 一对应。请问在这种方案可以吗,能否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怎样来实现呢?

网友A:
楼主,您好,我记得有个模块就是类似于摩托车上面的那个遥控器的模块上面就集成了PT2262,还有编码器,那个模块是数字信号输出的,最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记得有个模块就是类似于摩托车上面的那个遥控器的模块上面就集成了PT2262,还有编码器,那个 ...

是的  现在我想用单片机+接收模块解码发射模块+2262.

网友:
这个简单的,PT2262其实没必要用单片机来解码的,用配对的解码芯片就可以,当然用单片机也可以,只是2262的编码并不是很多,以前用2262直接配一个芯片就可以了,用单片机的话就是测出码值,在单片机中写一个程序来存储这个码值,也就是对码,对码对好了,再直接用就可以了。具体的话,可以看2262的说明书,上面应该有详细的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现在我想用单片机+接收模块解码发射模块+2262.

上淘宝上买那个模块就行了。使用起来很简单,输出就是数字信号,其他的操作就很方便了。

网友:
曾经做过,STM32+PT2262+nrf42l01,刚好电动车的解码收发模块就是这个就用来破解电动车,破解机率还是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