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
怎样用51单片机实现不同功能用不同颜色发光二极管显示?

网友:
如果单个的两个LED发光二极管草帽灯发光,把LED接电源共阳,可用两个IO输出口,通过两个不同阻值的限流电阻,分别接LED的管脚,需要亮哪个的时候,给对应端口输出0即可。
如果是控制的大功率0.5W以上的LED灯珠调光,可以用PWM实现。
可以去了解一下单片机实现PWM的知识。

网友:
用不同的IO驱动不同颜色的LED即可,两个IO驱动三色LED可以实现三种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