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编程上的一个小困惑~求解答

楼主:
/*8个发光管间隔200ms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再重复一次
然后全部熄灭再以300ms间隔全部闪烁5次。重复此过程。
*/
#include
#include        //左右移动函数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time)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time;i>0;i--)    //延时time 秒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char S,X,i,j;

    while(1)
    {
        for(j=0;j<2;j++)    //为什么j改成i后不进行循环了而是直接进入P1=0xff那一步,求解答~
        {     S=0xfe;
            for(i=0;i<8;i++)
            {
             P1=S;
             delay(200);        //延时200ms
             S= _crol_(S,1);    //向左移动一位
            }
             X=0x7f;
            for(i=0;i<8;i++)
            {
             P1=X;
             delay(200);
             X=_cror_(X,1);        //向右移动一位
            }
        }
        P1=0xff;        //全部灯灭
        for(i=0;i<9;i++)        //闪烁5次
            {
              P1=~P1;
              delay(300);        //间隔300ms闪烁一次
            }

    }
}

就是红色字体部分~ 刚开始我想只用一个  i  变量进行循环控制的,但是烧录到单片机中却发现它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重复一次而是直接跳跃到下面的 全部灯灭,然后闪烁5次。
上星期刚开始学习单片机~~  好多还不太懂,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下

网友A:
因为进去一次后就再也进不去了

网友:
同上,for(j=0;j<2;j++),i的数值在下面有用到,你改成i,不行的,
for(i=0;i<9;i++)        //闪烁5次
while()上面运行后到下面,又到上面,怎么看,你的程序也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进去一次后就再也进不去了

同意 jlhgold 的分析。

网友B:
怎么改的?j全部替换成i?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j全部替换成i?

恩恩   就是把for里面的j全改用i的话  它就不进行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进去一次后就再也进不去了

为什么呀

网友B:
后面的部分编译器给你优化掉了,因为逻辑上后面执行不执行是一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部分编译器给你优化掉了,因为逻辑上后面执行不执行是一个结果

哦哦~~  谢谢啦

网友:
因为后面还有 for(i=0;i<8;i++),i又被重新赋值,不符合前一个for语句的循环条件,退出for语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