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里面那个电阻为啥要那么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其这不接这颗电阻我认为也可以,接了这颗电阻最大的作用是增强信号,也就是带载能力,当然,这颗电阻这么大就是因为这是一个运放,仅此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出,其这不接这颗电阻我认为也可以,接了这颗电阻最大的作用是增强信号,也就是带载能力,当然,这颗电 ...

这个……输出接这个电阻难道不是因为后端的mos管吗?

网友B:
贴个全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C:
直接接mos管的G,相当于接了个电容,运放会不稳定,通常做法是串连一个电阻,不过这个电阻真的好大...然后,感觉这个电路图像个电流源

网友:
图应该帖全,不然怎么能分析这个电路呢?

看了半天,运放的负载也只有那个4。7M电阻,电路未级使用相同电流的恒流源,应该是不妥的。另外,电路的反馈环(运放)那么大,稳定难调。

网友D:
有些电路的设计,是否合理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电路的设计,是否合理也不一定。

全图已传,这个其实是网上找的示波器的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个全图。让大家看看

已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mos管的G,相当于接了个电容,运放会不稳定,通常做法是串连一个电阻,不过这个电阻真的好大...然后 ...

运放主要走直流接成反馈防止漂移,到jfet上再跟交流合在一起,不过电阻为啥那么大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D:
运放提供J-FET的偏置电压。

因为J-FET正常工作时,VGS为负值。可以大概认为它的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运放输出那里接4.7M的电阻是可以的。

这个电阻大一些,可以对输入信号(J-FET的输入部分)不产生大的影响。

网友:
这个4.7兆欧的应该是考虑后面的mos管泄放,稳定mos输入控制,同时抑制运放的噪音,但确实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提供J-FET的偏置电压。

因为J-FET正常工作时,VGS为负值。可以大概认为它的输入阻抗无穷大。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