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串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3-20):
DDR2串接电阻的问题
DDR2的信号线地址线需要串接电阻,我有两个个问题
1.串接电阻的作用?
2.串接电阻之后的传输线阻抗怎么匹配,比如说串接电阻为33欧姆,传输线阻抗要求是50欧姆,那么PCB布线的阻抗是50-33么?

网友A:
是的是阻抗匹配。。。为了减小反射的。,,,一般来说都是用端接的方法来匹配。。。你说的串33R的电阻一般是不匹配的。。。一般是上下拉到电源和地50R匹配。。。关于这个请参考网上的关于阻抗匹配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