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PWM 模拟 其他波形

楼主:
因为我现在在做的一个小项目是做 电子节奏器。用的是MSPfr4133..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利用PWM模拟出来的声音 是 那种滴 滴的声音。 怎么才能做出鼓声。 鼓的声音 的波形 大部分都是 正弦波。。 我现在已经有点蒙。。 不知道怎么来完成这个仿声了。。。

网友:
查了下,现在比较常用的三种方式:
1)模拟频谱合成:对架子鼓的发声进行频谱分析,选取三个有特色的频率分量,用单片机和DA模拟3种频率的正弦波,对各分量进行不同放大倍数的放大后叠加输出;
(2)DDS:先用cool edit软件对各个乐器录音,生成波形文件.wav,用matlab读取获得声音采样值的归一化值,再转换为8位二进制值。用串口调试工具将这些二进制值发送到开发板上FLASH存储器上(新建个工程,用单片机控制FLASH写),发声时,从FLASH中读取波形的二进制值(查表)送给DA转换;
(3)集成语音芯片:选用合适的专用语音合成芯片,直接对架子鼓声音进行录放。

所以直接PWM,你得获得模拟值的量化值先

网友:
PWM产生矩形波,是周期信号,对其进行傅里叶级数展开,经过带通滤波器,选择合适的频率,就可以得到正弦波了

网友:
我现在有 把一个声音 做成了 数组。。 怎么把数组这样形成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