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MSP430FR4133 NRF24L01双向通信

楼主:
  本人小白, 按照网上例程自己改的主程序, 现在收发程序都能跑动 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设的CE CSN MOSI SCK 是430上的输入  MISO IRQ是430上的输出  都用的普通IO口可以吗?
还有我想知道430的时钟会不会影响无线模块的发射?  目前不清楚要把时钟设成什么样,  因为和无线模块全用IO口连接, 时钟的运行频率会影响吗?

网友:
设的CE CSN MOSI SCK 是430上的输入  MISO IRQ是430上的输出  都用的普通IO口可以吗?
——确定不是反了?CE、CSN、MOSI、SCK都应该是MCU出,模块入……
MISO、IRQ都是模块出MCU入……

还有我想知道430的时钟会不会影响无线模块的发射?
——不会,无线模块有自己的时钟,你只要在收到数据之后及时取走就行了,发送数据的时候确保寄存器里的已经发出。

目前不清楚要把时钟设成什么样,  因为和无线模块全用IO口连接, 时钟的运行频率会影响吗?
——不用管时钟,你要注意的是时序。还有模块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流程。

网友:
设的CE CSN MOSI SCK 是430上的输出  MISO IRQ是430上的输入,而且IRQ要设置下降沿触发中断。24L01外挂了16M的晶振,所以24L01的时钟是自给自足的,跟430的时钟没关系,你只要注意一下IO口翻转的速度别超过24L01的SPI速度上限就行了

网友:
普通IO口模拟SPI时序或者用430的硬件SPI都行的,时序不错就行。另外建议LZ用芯片之前请通读芯片的技术手册,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技术手册其实长的都差不多

网友:
利用普通io的话,您就要用程序来模拟spi了。如果是用spi的接口,一般会使用内部的控制器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的CE CSN MOSI SCK 是430上的输入  MISO IRQ是430上的输出  都用的普通IO口可以吗?
——确定不是反了? ...

不好意思我说反了 CE CSN MOSI SCK是430上的输出,MISO IRQ是430的输入。可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程序是可以运行的,我也不知道模块有没有在工作。 网上的程序都是大同小异, 我只是想传递一个信号 就像 我用1个430按一下按钮 另一个430灯亮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的CE CSN MOSI SCK 是430上的输出  MISO IRQ是430上的输入,而且IRQ要设置下降沿触发中断。24L01外挂了16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知道24l01有么有跑就去读24l01的status寄存器,工作正常的话肯定不是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