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胎压监控的,烦请简单介绍一下产线生产需要做的在线测试

楼主:
公司新研发胎压监控项目,有没有人也是做这个的。
目前在网上只看到下面这个在线测试,

在完成了所有装配工艺后,胎压传感器还需要经过自动测试设备的测试,测试的原理是利用射频。在设定好压力和温度的密封测试柜内,用触发器触发传感器测量环境压力和温度,由测试机内的频谱分析仪和接收器反应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

请问一下还需要做什么测试吗?振动测试需不需要做,谢谢!

网友:
振动测试肯定是需要做,再有就是老化。

网友:
国外的 kickstart上,看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
振动测试 我认为需要做的,汽车厂商都有一套测试要求,要条条过。比较费力。

网友:
震动检测时必须要做的,还有就是耐久老化,还可能会做EMC实验。

网友:
今天突然看到一个测试要求,就是耐水,耐泥土,
测轮胎的ECU肯定距离地面 不会远,环境恶劣啊

网友:
产线上测试的是对每一个Sensor都要进行的测试,就是在“设定好压力和温度的密封测试柜内,用触发器触发传感器测量环境压力和温度,由测试机内的频谱分析仪和接收器反应传感器是否正常工作”,这个不同厂商有不同的测试设备,也有不同的待测项。
震动、防水、防尘、EMC这些测试时产品的DV/PV试验需要进行的,是产品出来之后,抽取样本进行的测试,一般不同的主机厂都有自己要求的测试矩阵(几十项测试)。
嘿嘿。

网友:
振动、跌落、防水、油污盐雾化学品腐蚀、EMC一般是在DV试验中,生产不会测的,老化一般是贴片完了,不带电高温老化,可能各公司要求不一样,你描述的只是常规的成品功能功能测试,PCBA和半成品也有相关的功能测试

网友:
你们的除了测试频点、功率还有辐射功率不。至于振动老化个人认为不是很必要的。

网友:
同求辐射功率测试方法,用多大的屏蔽箱等。

网友:
需要做这些产品振动、产品跌落、产品防水、产品盐雾、产品高低温、射频干扰、距离等方面测试

网友:
你好,我在路虎整车厂待过,目前对于整车厂来说胎压的测试就是动态监测,让胎压模块自己跑一个routine,然后查看各个胎压传感器的数据状态,其他的到没有更多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