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级电容给电路板供电的问题,之前的参数给的有点问题,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我想用蓄电池给电路板供电,但是考虑工作时间,一节蓄电池容量不够,多节蓄电池并联又存在诸多隐患。于是考虑改用超级电容作为电源供电,但我对超级电容不是很了解……所以请问各位大神,用超级电容为电路板供电有没有问题呢,对放电速度该如何控制?我希望充一次电能至少持续工作80小时(大概5V放电,平均电流是45mA)……不知道能否实现?请各位赐教~

我在网上查的5.5v超级电容只有几十法的,还有更大的吗?

网友A:
有更大的,或者可以多个并联使用。但是同等体积下超级电容的容量比电池还是差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更大的,或者可以多个并联使用。但是同等体积下超级电容的容量比电池还是差很多的。

多个并联,不会因为内阻存在差异而有一些隐患吗?我原来是打算用4个9V叠层电池并联,但是很多人说并联会因为内阻不同而降低电池寿命甚至起火什么的……

网友B:
需要80*3600*0.045=12960库伦的电量,电容12960/5=392法拉,400F的电容够用,注意耐压,如果是三个脚的要加平衡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80*3600*0.045=12960库伦的电量,电容12960/5=392法拉,400F的电容够用,注意耐压,如果是三个脚的要加 ...

超级电容的电量是不可能完全释放的,不能直接这样算,还有看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电容的电量是不可能完全释放的,不能直接这样算,还有看工作电压范围。

嗯,忽略了。放电的时候电压是逐渐降低的,超级电容供电应该不适合电压变动较大的场合

网友:
楼主所说的9V叠层电池应该是非锂电池吧,这种电池电容量小、不耐用,频繁更换,累积的价格较高
如果从供电稳定性分析,还是建议采用锂电,当然看产品是否适合

网友C:
80小时没戏,一大半都漏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80小时没戏,一大半都漏光了

有自放电很小的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自放电很小的超级电容。

我也是说5V坚持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