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6V DC转5V DC和3V DC用哪款稳压器效率比较高?效率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如题,请大神赐教!

网友A:
要效率高就开关型的,,比如LM2576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效率高就开关型的,,比如LM2576之类

LM2576的手册上只有12V输入时的效率,但是我是36v输入,在哪里能查到效率大概是多少呢?
还有开关型稳压器的输出是不是不稳定呢?还有加整流的电路?谢谢赐教!

网友:
MPS很多,很便宜

网友B:
DCDC降压电路,要谈效率,只有考虑开关型电路
开关型的电源转换效率因素主要有开关器件的损耗,一般指MOS管损耗,还有二极管损耗,另外小部分损耗来自电感和电容。但,如果、使用非常廉价的电感和电容(指具有较高电阻),将会导致损耗明显增大。

至于36V转5V和转3V效率哪个高,要看选用的稳压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DC降压电路,要谈效率,只有考虑开关型电路
开关型的电源转换效率因素主要有开关器件的损耗,一般指MOS ...

我是想问,采用相同的稳压器,比如说lm2575,都转5V,输入是12V和输入是36V的效率差距大吗?因为我只能查到输入是12V时的效率,而我用的是36V输入。我需要两个一个转5V一个转3V

网友B:
如果使用同一个开关稳压芯片IC,应该是转5V的效率高一些,因为压差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使用同一个开关稳压芯片IC,应该是转5V的效率高一些

那输入12V和输入36V两种情况的效率差距大吗?会差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输入12V和输入36V两种情况的效率差距大吗?会差到什么程度?

只是同一个芯片进行对比
为了说明,使用webench工具进行一下设计对比,使用同一芯片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想问,采用相同的稳压器,比如说lm2575,都转5V,输入是12V和输入是36V的效率差距大吗?因为我只能查 ...

lm2575是最早美国国半公司比较早的开关稳压芯片,开关频率比较低,只有几十KHz
转换效率也没有现在TI比较新的芯片效率高

网友:
电压影响不大,倒是不同厂家的片子差异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输入12V和输入36V两种情况的效率差距大吗?会差到什么程度?

压差大,转换的效率就低,这是基本的判断因素,是指同一芯片而言

网友:
要想在大压差下获高效率——
1、采用开关降压;
2、采用同步型开关降压(节省续流二极管的压降);
3、尽量选择ON电阻小的FET(或内置FET)
4、尽量选粗线绕的电感(节省绕线压降);
5、适当选择开关频率(太高,开关过渡过程损耗大,太低,电感绕线长直流电阻损耗大)。

网友:
公司有一款芯片10v~40v转5V的,你要不要试一试?我们现在没有上架,还在测试阶段,外围电路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