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产生中断的处理机制

楼主:
打个比方开了两个定时器,然后这两个定时器同时产生了中断,这时是处理中断1,再处理中断2,再返回,还是处理了优先级高的中断1就直接返回了。

网友:
同时发生中断的话,中断优先级高的先被响应,执行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后返回断点,接着再响应中断优先级低的。如果低优先级的中断已响应后才发生高优先级的中断,那么低优先级的中断响应会被中断,执行完高优先级的中断后再执行低优先级的。

网友:
执行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后返回断点,也就是要先到主程序,再到第二个中断?

网友:
中断服务执行的时间点是每条汇编指令后,响应顺序是指当两个中断同时来时去哪个处理,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因为很少机率太小了。高级一点的单片机允许嵌套执行也就是在低嵌套级中断服务时有高级的再进入高级中断执行,嵌套涉及全局量是否能同时操作的问题搞不好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