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因为某些原因造成pyboard故障,可以恢复到出厂设置,就像Windows系统重新用ghost恢复一样。

  • 连接USB线
  • 按住USER键,然后按下复位键
  • 松开复位键,保持USER键
  • 这时LED将循环显示:绿-》黄-》绿+黄-》灭
  • 等黄绿灯同时亮时松开USER键,这时黄绿灯会同时快速闪4次
  • 然后红灯亮起(这时红绿黄灯同时亮)
  • 红灯灭,pyboard开始进行恢复到出厂状态
  • 所有灯都灭,恢复出厂设置完成。

【MicroPython】教程

网友A:
重新烧固件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烧固件行不?

当然可以。这里是指用户程序多了造成的问题,而不是系统本身问题。就像windows装程序多了后出现问题,重新用ghost恢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这里是指用户程序多了造成的问题,而不是系统本身问题。就像windows装程序多了后出现问题,重 ...

固件从哪里下载呢
自己有个405RG的板子,试着玩一下,不知道怎么编译这个东东,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件从哪里下载呢
自己有个405RG的板子,试着玩一下,不知道怎么编译这个东东,请指教

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

看看有没有你对应的板子。它提供的是DFU文件,需要用DFU方式下载,也可以转换为HEX。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

看看有没有你对应的板子。它提供的是DFU文件,需要用DFU方式下载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

看看有没有你对应的板子。它提供的是DFU文件,需要用DFU方式下载 ...

请教这个驱动从哪里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驱动从哪里下载

接上USB后会出来一个移动磁盘,驱动就在这个磁盘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USB后会出来一个移动磁盘,驱动就在这个磁盘里。

果然成功了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