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分析一下图腾柱电路,仿真得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啊各位

楼主:
我最近用simulink仿真电路的时候观察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Vcc=12V,推挽输出电路不接负载的时候,用软件里面的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在基级给驱动的时候,输出是6V左右,当基级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为0。。。。我觉得,如果图腾电路不接负载的时候,是不会工作的。理由是,不接负载的时候相当于输出悬空,电位是不确定的。上管是NPN管,饱和导通的话必须满足发射极集电极正偏。那图腾柱电路真的是可以输出悬空而工作的吗?———————————————————————————————————————————————————
再说了,如果是上管导通的时候,输出的电压应该是接近电源电压VCC,Vcc减去三极管饱和导通的压降。也不会是6V左右啊。麻烦版主跟各位朋友帮分析一下,谢谢你们了。如果说驱动mos管的时候,图腾柱电路工作的关键应该是mos管的GS极电容,同样,不是因为这个电容,这个电路也是工作不起来的。

网友A:
这种电路,不接负载可以工作,其输出端仍然跟随输入变化。

“在基极给驱动的时候……”
你给两个管基极什么样的驱动?

网友B:
当A高时上三极管导通,下三极管关断,R2 为驱动电阻到B,MOS开通,当A低位时,反过来,MOS关断。

图腾柱式方式,一是增加了驱动能力,另一是当前面为输出端为低的时候,下管为MOS的结电容提供放电回路。
Vcc=12V,在基级给驱动的时候,输出是6V左右,当基级为低电平的时候,输出为0,这个好像没有说怎么驱动的,,贴一下仿真时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不接负载可以工作,其输出端仍然跟随输入变化。

“在基极给驱动的时候……”
你给两个管基极 ...

高低电平啊,就是方波做驱动信号啊。的确是会跟随输入。主要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空载可以导通。基极加一个高电平信号,上管导通是怎么导通的?因为上管导通下管就要截止,下管截止了上管的发射极就等于悬空在那里了。。。。就等于我将下管直接拿走。。。
我后来又想了一下,会不会是利用下管的Cec结电容工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A高时上三极管导通,下三极管关断,R2 为驱动电阻到B,MOS开通,当A低位时,反过来,MOS关断。

图腾 ...

给的是方波,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空载可以导通。基极加一个高电平信号,上管导通是怎么导通的?因为上管导通下管就要截止,下管截止了上管的发射极就等于悬空在那里了。。。。就等于我将下管直接拿走。。。
空载啊我后来又想了一下,空载的时候会不会是利用下管的Cec结电容工作的呢?而下管导通的时候也是利用下管的结电容在上管Ton时候充的电,给PNP提供一个基极高电势,然后下管就导通了。。。。。。版主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低电平啊,就是方波做驱动信号啊。的确是会跟随输入。主要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空载可以导通。基极加一个高 ...

“就等于我将下管直接拿走”
此时下管相当于一支阻值充份大的电阻。再想想上管是否可以导通。

网友:
三极管BE之间是存在电容,是不完全导通,只要输出高出了输入 0.7左右的门限电压 就会被拉低

网友:
只有两个三极管都截止时,输出才是不确定的。上面的三极管导通时,它的发射极等效为一个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压源的电压等于基极电压减去发射结的电压。空载时输出电压最高,负载电阻越小,输出电压越低。

网友:
谢谢大家,我会好好理解的了,感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就是反向器啊

网友:
图腾柱 输出端悬空时的电位是基极电位,
当基极经讯号源或直接接地时,基极电位得以确立,射极电位亦就得以落实,无需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