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 USB 6009拆解

楼主:
先看看从官方找的性能参数:
8路模拟输入 (14位, 48 kS/s)2路模拟输出 (12位, 150 S/s);
12路数字I/O; 32位计数器总线供电,实现高移动性;
内置信号连接可提供OEM版与LabVIEW、LabWindows™/CVI和Visual Studio .NET的Measurement Studio兼容
上图……正面拍的有点

背面

先拆两边的接线口

PCB背面

PCB正面

网友:
并没有找到主控的datasheet……
附上ADS7871的链接ADS7871

网友:
感觉是silicon的C8051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单片机应该是采集数字信号跟传输的,这个跟adi的那个有点像

网友:
精度不错,就是速度有点低,做一些模拟实验很不错。

网友:
国外的PCB都是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