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单片机pwm控制输出0-10v电路的参数

楼主:
想做一个用单片机控制pwm,输出0-10v的电路,用来控制设备,如图,pwm信号经过Q1后驱动Q2,输出电压经过C1,L1,C2,C3滤波,经过R5R6分压后反馈回单片机,根据反馈电压对pwm进行调节,保持输出稳定,R1提供短路保护,如果输出短路,MOS管全开,电压全部加在R1上,保护其他元件不会烧毁.
要求最大电流20ma即可,,但是对纹波要求较高,+16v是通过变压器整流滤波获得,肯定会存在一些低频纹波,所以必须滤掉这些纹波,那么这些元件各用什么参数比较适合?

网友:
这个电路有些问题。
存在R1,那么MOS管导通时16V电源通过R1和MOS管对C1充电同时对负载(OUT到地)供电,MOS管关断时C1对负载供电。如果负载并不固定,那么负载开路时输出必定不能到零,因C1无处放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些问题。
存在R1,那么MOS管导通时16V电源通过R1和MOS管对C1充电同时对负载(OUT到地)供电,MOS ...

谢谢你的分析,当负载开路时,c1通过r5r6放电可以吗(r5r6其实就是并联在负载上的,也可以认为是负载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负载应该是20k,我打算r5r6总电阻也是2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分析,当负载开路时,c1通过r5r6放电可以吗(r5r6其实就是并联在负载上的,也可以认为是负载的一部分 ...

C1当然可以通过R5R6放电。
不过,你准备使用R5R6之和为20k欧,负载也是20k欧,总输出电流仅1mA,还不如单片机带D/A再扩展电压(对D/A输出稍加放大),几乎任何运放输出都可以达到。这样比使用电感省事多了。
如果一定要PWM,可以先对PWM进行滤波成为直流,然后当D/A输出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当然可以通过R5R6放电。
不过,你准备使用R5R6之和为20k欧,负载也是20k欧,总输出电流仅1mA,还不如 ...

不瞒你说,我对模电基本处于白痴阶段,呵呵.
开始考虑过用pwm滤波后加lm358实现,可是感觉上比这个还复杂,只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瞒你说,我对模电基本处于白痴阶段,呵呵.
开始考虑过用pwm滤波后加lm358实现,可是感觉上比这个还复杂, ...

“开始考虑过用pwm滤波后加lm358实现”
应该比现在的方案容易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