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输出信号怎么变化?不知道该怎么去分析。。。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为异或门+4分频器,异或门输入信号有两个,一个为4MHz方波信号,另一个为高低电平。当高低电平不断变化(低变成高再变成低再变成高这样)时,输出信号怎么变?感觉很乱,求指点。。。

网友A:
建议用proteus试试,,,
卡诺图也不好画

网友B:
先分析异或门的输出在单独分析每个D触发器构成的二分频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proteus试试,,,
卡诺图也不好画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每次改变,就会增加一个脉冲,会使得分频后的输出信号相位前移四分之一p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分析异或门的输出在单独分析每个D触发器构成的二分频器。。。。

能不能帮我看下楼上分析有道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每次改变,就会增加一个脉冲,会使得分频后的输出信号相位前移四分之一pi?

建议在仿真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