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TM7711和TM7715测量温度的吗

楼主:
      现做了一个测量温度的产品,先用的TM7711直接采集的PT100铂电阻的信号,发现在校正时数字量值就不稳定,实测温度时往高或往低跑偏很多,对TM7711做加热冷却温漂试验就漂的没底线了。换了TM7715只能说比TM7711好一点。想问一下有用过的朋友,你们有这个情况了吗?有好改动方案吗?还是他们就不适合做测量温度使用?

网友A:
首先TM7711是需要共模电压的,TM7705\TM7715 不需要,然后就是精度,既然你可以用TM7715,那16位的精度肯定足够你用,还有就是你说的温漂试验具体是指什么,当然做热电偶的测温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TM7711是需要共模电压的,TM7705\TM7715 不需要,然后就是精度,既然你可以用TM7715 ...

我说的温漂就是接好铂电阻,将铂电阻放在恒温区,直接对这几个焊在电路板上的芯片吹热风或冷风,对比对测量到的温度的影响,当然我已做好了上边的通讯和显示了。铂电阻实测的温度值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厉害。